为五位半万用表做的3D打印外壳

楼主(2021-04-13):
第2版万用表已经投板,待回来后调试

3D打印外壳做了2次样,还存在问题。

网友A:
外观看起来还不错,电流最大支持3A吗,如果测大电流应该不用那么精准,可否考虑表笔转接下弄个放大增益,粗略测试下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看起来还不错,电流最大支持3A吗,如果测大电流应该不用那么精准,可否考虑表笔转接下弄个放大增益,粗 ...

测试更大的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更大的电流吗

对,超过3A的电流

楼主:
可以的,更大的电流等发布了再考虑。主要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都有点迫不及待了,上架肯定预定,

网友:
赞,迫不及待想看组装后的效果。

网友B:
这个最终是否开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终是否开源呢

这个是否开源,待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否开源,待定。

这个的上位机和h7 tool的上位机有部分功能相似,是否也会同步更新h7 tool的上位机?
h7 tool 的dap功能很给力,示波器等功能还有待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上位机和h7 tool的上位机有部分功能相似,是否也会同步更新h7 tool的上位机?
h7 tool 的dap功能 ...

万用表是独立的,以手持使用方式为主(带锂电池了),上位机仅仅是辅助下数据导出,不会做到TOOL上,是个独立的小软件。

TOOL的那个示波器界面后面会改版,我会自己重新做个波形展示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