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2D] DMA2D 显示位置

楼主(2021-04-13):
版主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用DMA2D显示RGB888的位图呢。V7例程给的是RGB565位图显示。

网友A:
做了ARGB8888参考修改下即可,也在DMA2D章节配套的例子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ARGB8888参考修改下即可,也在DMA2D章节配套的例子中

请问下,RGB888的位图用BmpCvtST哪个生成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下,RGB888的位图用BmpCvtST哪个生成啊。

也是选择第二个“True color with alpha, r/b swapped.alpha inverted”,已经正常显示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