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rt1052移植lwip失败

楼主(2021-04-13):
如题,最近移植lwip失败,读取lan8720的寄存器数据出错导致phy初始化失败,link灯是闪烁的,请问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网友A:
我遇到过你这样的情况,原因是我移植LWIP的需要在任务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你这样的情况,原因是我移植LWIP的需要在任务中运行

我这个也是在任务运行的,兄弟能不能共享你的enet的配置代码,我感觉哪里出问题,时钟啊,IO啊等等

网友A:
我用的ZLG的EasyARM开发板,你可以去下BSP看看,  我用的是DP83848   ,你可以参考原子的,直接搬过来用;
你最后上报的错是什么错误?PHY初始化超时吗

网友B:
以太网PHY地址要与板上的设置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ZLG的EasyARM开发板,你可以去下BSP看看,  我用的是DP83848   ,你可以参考原子的,直接搬过来用;
...

我就是搬得野火的,有一些引脚我也改了,但是读芯片的寄存器ID就读不了,返回来一直是FF,用示波器抓了看就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PHY地址要与板上的设置一致

地址是一样的,但是SMI的数据线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地址是一样的,但是SMI的数据线一直是高电平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的50mHz时钟正不正常,我用的1061结合8720是可以用的

楼主(2021-06-18):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的50mHz时钟正不正常,我用的1061结合8720是可以用的

能分享一下你的代码吗?

网友(2021-08-31):
核对网卡的配置 官网上下载sdk,需要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