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STM32H7串口DMA问题

楼主(2021-04-13):
本来将STM32H750 V版本串口4配置为DMA发送,中断接收,并且将发送函数重定向为printf。此时串口能正常发送。在学习安富莱《 第26章 STM32H7 的 TCM, SRAM 等五块内存的超方便使用方式》时,根据教程配置MPU与Cache之后,DMA一使能,直接帧错误,与传输错误,发布出去,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参考我的整下

基于STM32H7的CMSIS-Driver驱动实现串口DMA和串口中断两种方式案例【已发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211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14:STM32H743串口DMA方式收发,DMA方式问题比较多,要注意数据一致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71

还是不行的话,上传你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的整下

基于STM32H7的CMSIS-Driver驱动实现串口DMA和串口中断两种方式案例【已发布】

OK尝试可行了,但是我发现您用的是库函数里面的HAL_UART_Transmit_DMA函数,我跟进去之后里面其实还是使用了中断,有没有只使用HAL_DMA_Start()方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K尝试可行了,但是我发现您用的是库函数里面的HAL_UART_Transmit_DMA函数,我跟进去之后里面其实还是使 ...

这个是HAL库的操作特色,直接全部封装好了,你可以自己封装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