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使用生成Bin资源文件的BUG

楼主(2021-04-13):
与教程有所不同,本人将bin文件通过jflash-spi直接烧入flash内部,然后调用函数加载主题出现问题,返回GX_INVALID_FORMAT.通过调试代码发现问题出现在gx_binres_font_load,也就是加载字体出差了,如果配置有问题那么在此之前的gx_binres_color_table_load函数即返回错误。
望大佬解答!

网友A:
你的GUIX代码版本,和GUIX studio版本是不是一致的。 版本不同会有兼容性问题,读出来格式不对,然后加载不了。   我之前看到有更新就更新了 studio,但是没更新代码,掉坑里一次。

网友B:
GUIX版本问题,有个版本有问题,无法正常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IX版本问题,有个版本有问题,无法正常加载。

Threadx :6.0.2
GUIX Stdio:6.0.2
GUIX:6.0.1
我更新那个版本比较好呢,GUIX Stdio6.1以上要win10才支持,我这边工作电脑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UIX代码版本,和GUIX studio版本是不是一致的。 版本不同会有兼容性问题,读出来格式不对,然后加载不 ...

GUIX是6.01
GUIX stdio是6.02
差别不是很多

网友C: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的呀,不过是直接把 guix studio 生成的  *.bin 利用 u盘 写入到外部 spi / qspi flash 里面的,以后每次上电重新读出放到 sdram 里面,
也是在 加载 主题 gx_binres_font_load 这个位置就出现了错误,??

读出的数据 我对比过,与 guix studio 生成的数据完全一致,排除 读出数据错误的可能

看看后续有没有哪位大神解决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的呀,不过是直接把 guix studio 生成的  *.bin 利用 u盘 写入到外部 spi / qspi fl ...

我的对比的偏移的了,把GUIX,threadx,guix stdio的版本号都搞对之后,就没那个问题了,就是加载语言表分配内存失败。后来我把分配主题,分配语言的函数对换之后,可以跑下去,就是屏幕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的呀,不过是直接把 guix studio 生成的  *.bin 利用 u盘 写入到外部 spi / qspi fl ...

我没有把它存到sdram,我直接传的是flash的头地址,0x900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IX是6.01
GUIX stdio是6.02
差别不是很多

你把版本都搞成一样的试一下,我之前就是生了个小版本出的问题,具体是哪个版本不太记得了

网友D:
一般情况下guix库是可以向后兼容的,即老版本工程升级guix库后能正常运行。
目前针对binary resource loading,没有做到很好的向后兼容,即包含binary resource的工程在升级guix后,可能会不能正常运行。
不过可以通过重新生成新版本的binary resource来解决。请确保studio工程的guix版本号和所使用的guix版本号保持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把它存到sdram,我直接传的是flash的头地址,0x9000000

我之前按照 安富莱大神的 那个 V7-064_内部Flash和QSPI Flash都运行程序的混合方式,无需单独制作BOOT和APP(强烈推荐) 强烈推荐的历程 吧 资源文件搞到外部 qspi 里面,移植后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不过程序运行速度有点慢,所以我就想着搞到 外部 sdram 运行看看速度会不会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guix库是可以向后兼容的,即老版本工程升级guix库后能正常运行。
目前针对binary resource load ...

收到,目前电脑不支持win10,暂时放弃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按照 安富莱大神的 那个 V7-064_内部Flash和QSPI Flash都运行程序的混合方式,无需单独制作BOOT和A ...

我也是用QSPI,只是stm32 Programmer的QSPI下载算法制作不成功。其实我觉得最方便调试和生产的方式还是制作mdk的qspi算法和stm32 Programmer的QSPI下载算法。用spi总是有点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版本都搞成一样的试一下,我之前就是生了个小版本出的问题,具体是哪个版本不太记得了

试过都搞成6.0.2的还是有问题,暂时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都搞成6.0.2的还是有问题,暂时放弃了。

你如果方便提供一下bin文件,我可以帮你调试一下。

楼主(2021-09-26):
引用 网友D:
你如果方便提供一下bin文件,我可以帮你调试一下。

谢谢啊,已经不用了,我把stm32 prog的qspi下载算法整出来了。现在在考虑怎么通过iap升级程序的时候怎么更新qspi flas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