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基于STM32H7的RL-FlashFS V6.X驱动SPI Flash案例发布(2021-04-14)

楼主(2021-04-14):
说明:
1、RL-FlashFS用于NOR型Flash,是作为EFS嵌入式文件系统使用,这个和用于NAND,SD卡,eMMC,U盘等不同,用于这些设备是FAT兼容的,也就是插到Windows系统上可以识别。而EFS嵌入式文件系统格式无法在电脑端识别。
2、RL-FlashFS用于NOR Flash支持擦写均衡,支持掉电保护。NOR型Flash不需要坏块管理。
3、注意EFS文件系统不支持子文件夹。

注:注意版本
1、MDK5.30及其以上版
2、CMSIS软件包使用5.7.0
3、MDK中间件软件包使用7.11或者7.12

例子下载:
基于STM32H7的RL-FlashFS V6.X驱动SPI

操作:
首次使用,记得先执行命令1:
        printf("请选择串口操作命令,电脑键盘打印数字即可:\r\n");
        printf("首次使用,如果操作NOR,务必调用串口命令1,进行NOR Flash的低级格式化和文件系统格式化\r\n");
        printf("1 - 显示卡容量和剩余容量\r\n");
        printf("2 - 显示卡根目录下的文件\r\n");
        printf("3 - 创建三个text文本并使用不同函数写入内容\r\n");
        printf("4 - 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r\n");
        printf("5 -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r\n");
        printf("6 -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r\n");
        printf("7 -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r\n");
        printf("8 - 从CSV文件中读数据\r\n");

效果:

楼主:
已经更新完毕。

网友:
感谢大佬 第一次求汉哥 更新 很速度 谢谢

网友A(2021-07-29):
请教硬汉,我用贵司V7开发板,程序没有做任何修改,这个例程也出现“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stem Halt.”的硬件错误,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我的Keil 5.35,RTE相关版本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硬汉,我用贵司V7开发板,程序没有做任何修改,这个例程也出现“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stem Halt ...

5.35是RTX5的bug

花了半天时间,找到CMSIS 5.8.0软件包里面RTX5 底层汇编文件的处理欠妥的地方,ARM这等大厂也有这种骚操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052&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5.35是RTX5的bug

花了半天时间,找到CMSIS 5.8.0软件包里面RTX5 底层汇编文件的处理欠妥的地方,ARM这 ...

感谢回复。由于该工程是基于AC5,所以按照帖子中的方法,修改了irq_armv7m.s文件,硬件故障已经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各命令中涉及创建txt文件的都不成功。
请问切换回keil 5.34,cmsis 5.7之后是不是就没这些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由于该工程是基于AC5,所以按照帖子中的方法,修改了irq_armv7m.s文件,硬件故障已经解决。
...

你试试。

网友B:
铁电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电能不能用?

铁电没必要用这个,容量太小

网友A:
除了cmsis-5.8导致的硬件错误意外,我重装keil 5.34,试了一下各种组合,结论:MDK-middleware 7.13有问题。以下是运行正确的配置:

换成7.13之后的错误现象(以命令3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cmsis-5.8导致的硬件错误意外,我重装keil 5.34,试了一下各种组合,结论:MDK-middleware 7.13有问 ...

估计是新版又升级什么东西了,当前楼主位的例子不再更新了,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C(2021-12-09):
版主,怎么不能下载本帖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怎么不能下载本帖例程?

可以下载,如果浏览器提示有附件有问题,点击保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