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关于CMSIS-RTOS2创建多任务程序

楼主(2021-04-14):
用KEIL MDK5.34和CMSIS-RTOS2创建了10个多任务,但通过DAPLINK发现只有三个任务被启动,其它的几个任务根本就没有启动,是什么原因?我是用静态分配内存的方法来实现的。

网友:
调试组件查看的吗,先确保是不是调试组件没有显示全,可以实际运行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