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wm_paint会影响串口dma接收数据?

楼主(2021-04-14):
mcu:rt1052
emwin:v5.50

在使用串口DMA接收数据,在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绘画2d图,都正常;加入串口DMA接收数据时,emwin的文本刷新或者其他啥的都能正常运行,可是发现一旦用WM_InvalidateWindow(win_BarDrawArea),使窗口运行wm_paint绘画2d图,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串口dma接收数据就有问题了,请教大家,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正常是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不影响的。

太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不影响的。

硬汉兄,emwin里的WM_InvalidateWindow这个函数,除了运行 wm_paint消息还有其他操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兄,emwin里的WM_InvalidateWindow这个函数,除了运行 wm_paint消息还有其他操作吗

主要就是这个重绘,还有一次裁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