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有没有编译器选项能提示enum有值相同的成员?

楼主(2021-04-14):
配置工具生成的代码里枚举的引入了问题,枚举数量很多预留的enum段可用值不够,2段跨界,产生问题。
想通过编译选项或代码,比如BuildBugOn,在编译时检测出来,请教怎么实现?

EX:
enum{
SECTOR1_START = 0x0100,
...
SECTOR2_START = 0x0200,
};

比如Sector1随着元素增加,超过了0x100,到了Sector2的范围,出现了重叠。

网友:
这种的最好上位机可配置。

让编译器去解决不太好整。

网友:
编译器似乎没这个功能,而且有时候就是需要枚举值一样,名称不一样

楼主:
找到几个解决思路,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至少代码静态检查时支持的:
1.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 ... s-map-to-same-value
2. https://wiki.sei.cmu.edu/conflue ... ap+to+unique+values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几个解决思路,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至少代码静态检查时支持的:
1.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