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PC通过USB转SPI驱动SPI FLASH

楼主(2021-04-14):
大家有什么好的PC通过USB转SPI驱动SPI FLASH的方案推荐吗?

楼主:
我个人预想的方案是:

楼主:
我个人的预想方案是
下位机:HT42B533 USB转SPI芯片驱动Flash
上位机:Qt+libusb
不知道可不可行,没这样驱动过SPI Flash,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我们H7-TOOL就可以,带了SPI Flash控制器功能。
连接方式,高速HID免驱

方式一:
一拖四脱机烧录控制,可以上位机方便的控制读写等操作

方式二:通用SPI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H7-TOOL就可以,带了SPI Flash控制器功能。
连接方式,高速HID免驱

好的,硬汉哥,我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