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奇怪!core_cm4内核的但是用keil rtx给分配了rtx_cm3.lib

楼主(2021-04-14):
如题,请教这个问题,华大F460 M4内核
这个keil manage run time里的RTX是根据什么来判断选那个.lib

网友:
确定下这个系列是不是没有带硬件FPU,如果没有带,MDK选择M3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没有带硬件FPU的M4系列,也是用的M3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