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RTX_config

楼主(2021-04-15):
硬汉 你的教程里面关于这部分的应用好像没看到呢

网友A:
确实需要这一块的详细说明,目前正在踩坑中,看网上文档也是不太详尽,有一篇网友笔记类的文章是关于这个东西的,可以参阅。

网友B:
我没有使用这种分配方式,用的是全局动态你内存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使用这种分配方式,用的是全局动态你内存方式。

哈哈哈,我还真知道。早上刚看的。硬汉发了一个官方的RTX5的上手指南,上面介绍了一下。
具体来讲:
1. system confiuration有默认配置,设置每个线程的stack和总的动态内存(由OS控制)。
2. 如果你不满意,线程属性里面有一个stack size,可以配置,当还是由os控制。
3. 你的问题是:thread confiuration中的配置。这里可以配置线程的数量(没啥大用),线程可以分配的总stack的大小(这个stack是不是从上面的配置1来的,我觉得是。但也没啥大用)

主要矛盾是:如果你用了static的数组,给一个线程作为stack,那么没有办法看到stack的使用情况了(如有错误,请纠正)。这怎么搞?版主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在这一块实用性不大, 要么全局动态内存  要么每个线程自定义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需要这一块的详细说明,目前正在踩坑中,看网上文档也是不太详尽,有一篇网友笔记类的文章是关于这个东 ...

以太网应用搞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我还真知道。早上刚看的。硬汉发了一个官方的RTX5的上手指南,上面介绍了一下。
具体来讲:
1. ...

用户静态手动分配也可以查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户静态手动分配也可以查看的。

RTX5官方教程3:exercise 3 memory model。
线程led_thread2,使用view->watch->RTX RTOS,看不到相关的统计信息,例如堆栈使用情况.
你们可以看到吗?
这个线程的任务属性就是st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X5官方教程3:exercise 3 memory model。
线程led_thread2,使用view->watch->RTX RTOS,看不到相关的 ...

以太网应用搞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