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启动问题,不能自动执行代码

楼主(2021-04-15):
使用的H750VB,使用cubemx配置基本环境,手动添加RTX5代码,编译正常,在实际MDK调试中,点击点击运行并不能直接启动代码运行,代码在单步执行,大概连续点击6 7 次后整个线程才跑起来,能看到线程LED灯闪烁,断电后直接上电测试,系统基本没反应,看不到闪烁。调试环境反复RESET效果一致,必须连续点击多次运行命令才正常跑起来。

楼主:
单步执行发现是在调用sysinit()函数,等等

楼主:
问题貌似解决,用的AC5编译器,勾选使用微库后调试各方面正常,或许问题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貌似解决,用的AC5编译器,勾选使用微库后调试各方面正常,或许问题在这里。

使用C标准口,在MDK RTE里面把ARM Compiler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