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V9已经不支持STM32G070KBT6了吗?

楼主(2021-04-15):
我18年买的JLINK-V9,最近调试STM32G070KBT6,识别不出来了。用STLINK可以识别出来。

楼主:
买了一个STLINK V3-MINI ,那叫一个不稳定,插上后,一会断开一会连上的,办公室还能用,到了现场调试,最严重的一次,稍微修改了下代码,往下下载,怎么也下载不了。就听见电脑一会滴一下一会滴一下,STLINKMINI一会断开一会连上

网友:
micro接口不稳,动一下就断开

网友:
什么版本的驱动,是不是旧版本这型号不在支持列表

网友:
更新一下你JLINK驱动的版本,应该可以识别出来的

楼主:
更新成最新的,就不能用了,无奈只好还回原来的固件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参考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Jun626/article/details/80686263

这里面是误导人,有型号不选,偏按内核选,到时候编程选项字和Unlock有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