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关于V7开发板的主频,频率是按照1000进制,还是1024进制计算

楼主(2021-04-15):
请教一个V7开发板主频的问题:
晶体为25M,H7倍频后为400M,这个400M是 400*10^6 Hz呢,还是 400*1024*1024 Hz呢?

谢谢!

网友:
肯定是400*10^6 Hz,只有存储器才1024进位

网友:
MCU频率的话,一般是按400*1000*1000计算的

网友:
400M是频率,不是400MB, 频率当然是1000单位的换算

网友:
频率没有1024这个基数的说法。 它是标准的10进制。

网友A:
现在V7板子使用的芯片主频都是480MHz了。

MHz单位是1000进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V7板子使用的芯片主频都是480MHz了。

MHz单位是1000进制

现在例程都是400MHz的,请问修改成480的,网络教程里哪些需要修改呢?比如FMC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例程都是400MHz的,请问修改成480的,网络教程里哪些需要修改呢?比如FMC之类的

由于很多用户使用的还是用的400MHz的型号,所以基础例子不升级的480MHz了。

准备这两个例子后面出个480MHz的综合模板,方便用户使用:

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发布,史上最强安全认证综合模板,稳如泰山,含AC5,AC6,IAR和GCC(2021-02-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54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012

楼主:
时钟、频率还是十进制的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你得搜下1024的来历,不然会一直被它误导。到时1kg都不确定是不是1024g了

网友:
搜下1024的来历,要不到时1kg都不确定是不是等于1024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