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的APP固件升级至V2.03,BOOT升级至V2.02,上位机升级至V2.03,新增nRF52系列脱机烧录支持(2021-04-16)

楼主(2021-04-16):
说明:
1、App,Boot和上位机全部进行了更新。
2、USB HID帧大小改为1024,125us一帧,加速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速度。
3、文件浏览器增加图标显示,方便区分文件夹和lua文件。
4、解决屏保超时参数第1次上电不起作用的问题。
5、主板RTC VBat功能异常时允许进入界面(BOOT也要修正,更正到V2.02)。
6、I2C总线控制,新增几个lua接口
7、脱机下载功能优化
  - TOOL上显示滚码支持HEX显示和10进制显示,显示的滚码为下次将要烧录的滚码
  - 文件选择界面,可显示的行数多了一行,已修正
  - lua 读ID操作时,增加swd初始化
  - SwdProngFile,编程前增加初始化
  - lua增加DP AP寄存器的读写接口
  - 新增nRF52系列芯片的解密和烧录
  - 优化烧录计数器文件的读写机制,避免读文件失败计数值清零问题

H7-TOOL所有资源汇总(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升级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PC机软件:
升级PC软件到V2.0.3

文件浏览器增加图标显示,方便区分文件夹和lua文件(列表字体大小可以设置)

TOOL上显示滚码支持HEX显示和10进制显示,显示的滚码为下次将要烧录的滚码

支持参看生成的配置lua文件(点查看文件按钮), 支持查看CPU对应的lua配置文件(点lua文件名标签)

增加nRF52系列脱机烧录支持:

更新记录:

----------------------------------------------------------------------------
发布日期: 2020-04-16
PC软件版本: V2.0.3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03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2

【PC软件】V2.0.2
1.USB HID帧缓冲区改为1024, 支持自动识别,可兼容V2.00的TOOL固件
2.脱机烧录功能更改
  - 烧录完毕,支持断电
  - TOOL上滚码支持10进制和16进制
  - 不支持OB操作的片子,界面控件显示灰色
  - 选中芯片时,自动显示说明文件
  - 修改算法时,地址编辑框自动填充地址值
  - 支持参看生成的配置lua文件(点查看文件按钮)
  - 支持查看CPU对应的lua配置文件(点lua文件名标签)

3.串口助手界面,支持记忆展开和隐藏发送面板,发送窗口可以调节尺寸
4.EMMC磁盘文件更新
  - 新增nRF52系列芯片烧录
  - 修改prog_lib.lua

【App固件】V2.03
1. 升级HAL库到V1.10.0
2. USB HID帧缓冲区改为1024
3. 解决屏保超时参数第1次上电不起作用的问题
4. SPI刷屏硬件初始化仅在参数变化时执行
5. 脱机下载功能优化
  - TOOL上显示滚码支持HEX显示和10进制显示,显示的滚码为下次将要烧录的滚码
  - 文件选择界面,可显示的行数多了一行,已修正
  - lua 读ID操作时,增加swd初始化
  - SwdProngFile,编程前增加初始化
  - lua增加DP AP寄存器的读写接口
  - 新增nRF52系列芯片的解密和烧录
  - 优化烧录计数器文件的读写机制,避免读文件失败计数值清零问题
6. 文件浏览器增加图标显示,方便区分文件夹和lua文件
7. I2C总线控制,新增几个lua接口函数
   - 支持读取和设置SCL SDA电平
   - 支持时钟拉伸
   - 支持发送数据时,可选择是否 stop信号
8. 硬件信息菜单改为关于菜单,支持显示CPU版本(Y版或V版), 文字右对齐
9. MD5算法用H750的硬件MD5实现,因为V版CPU不支持,放弃修改,代码已屏蔽
10. 主板RTC VBat功能异常时允许进入界面(BOOT也要修正,更正到V2.02)
  - 固件库修正:stm32h7xx_hal_rtc.c文件
    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RTC_EnterInitMode(RTC_HandleTypeDef *hrtc) 解决超时不退出的bug
  - LSE_STARTUP_TIMEOUT, 32K时钟异常超时由5秒修改为1秒
  - 程序跳转变量 RAM1_JUMP_VAR 从备份寄存器移到内部RAM
11.修正V2.01 V2.02  RTT Viewer功能异常的问题

【Boot固件】V2.02
1. 升级HAL库到V1.10.0
2. 主板RTC VBat功能异常时允许进入界面
3. 背景颜色修改为浅红色

----------------------------------------------------------------------------
发布日期: 2020-04-14
PC软件版本: V2.0.1  和 V2.0.2
临时发布,已撤销作废

----------------------------------------------------------------------------

网友:
这效率。啧啧。无比佩服。

楼主:
软件包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A:
想请教下DAP怎么实现SWD去除不同芯片读保护的?

网友B:
试过stm8s003 和N76E003 无法烧录 提示检测不到IC  H7tool固件V2.02最新  不知是我设备问题还是bug?有设备的帮验证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DAP怎么实现SWD去除不同芯片读保护的?

需要针对每个CPU执行不同的解除保护的算法。工作量极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过stm8s003 和N76E003 无法烧录 提示检测不到IC  H7tool固件V2.02最新  不知是我设备问题还是bug?有设备 ...

检查接线问题
【STM8,只支持单路,不支持一拖四】
--编程数据接口--
TVCC : 给目标板供电
GND : 地
D4或D5 : RESET
D9 : SWIM

【新唐51,只支持单路,不支持一拖四转接板】
--编程数据接口--
TVCC : 给目标板供电
GND : 地
D8 : DAT
D6 : CLK
D4 : RESET

楼主:
修改楼主的更新,最新版本是V2.0.3,之前的两个版本V2.0.1和V2.0.2有点问题已经撤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接线问题
【STM8,只支持单路,不支持一拖四】
--编程数据接口--

接线没问题 还是不能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针对每个CPU执行不同的解除保护的算法。工作量极大。

用OPT 和OTP里面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查接线问题
【STM8,只支持单路,不支持一拖四】
--编程数据接口--

N76E003 是把复位引脚配置为输入后不能检测到IC,
STM8S003  能检测到IC 但编程失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76E003 是把复位引脚配置为输入后不能检测到IC,
STM8S003  能检测到IC 但编程失败

N76E003  你提供一个hex或bin文件给我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N76E003 是把复位引脚配置为输入后不能检测到IC,
STM8S003  能检测到IC 但编程失败

STM8的问题已经解决,如果急需的话,联系我们旺旺发你个临时固件,或者等下次升级TOOL将更新。

N76E的问题需要你发个测试用的bin或者hex文件给我们,方便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76E003  你提供一个hex或bin文件给我测试下。

N76E003不用那么麻烦  用自带演示里的4K.bin
要选写入有保护值 然后修改选项字有保护值为FB FF FF FF FF FF FF FF 写入后断电复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N76E003不用那么麻烦  用自带演示里的4K.bin
要选写入有保护值 然后修改选项字有保护值为FB FF FF FF F ...

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8的问题已经解决,如果急需的话,联系我们旺旺发你个临时固件,或者等下次升级TOOL将更新。

N76E的 ...

N76E003不用那么麻烦  用自带演示里的4K.bin
要选写入有保护值 然后修改选项字有保护值为FB FF FF FF FF FF FF FF 写入后断电复位即可
解决后我下次再升级即可

现在pc程序只能单向生成.lua程序  pc程序不可再从lua读回配置  后续是否加入该功能  可考虑用JS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N76E003不用那么麻烦  用自带演示里的4K.bin
要选写入有保护值 然后修改选项字有保护值为FB FF FF FF F ...

这个导入功能已经在做了,做了一半。

网友D:
硬汉哥,我记得数据包长度1024的话只有中断传输和同步传输才支持,改传输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我记得数据包长度1024的话只有中断传输和同步传输才支持,改传输模式了?

就是中断传输。

网友:
几天没来,又更新了? 666

网友:
准备升级新固件

网友E:
新版本的上位机和下位机与源代码啥时候开源?正好打算用使用H7的高速USB,这应该可以直接拿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版本的上位机和下位机与源代码啥时候开源?正好打算用使用H7的高速USB,这应该可以直接拿来用

新版还要过段时间。

老版的也可以参考,下载boot源码即可,里面是的虚拟串口就是高速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

网友F:
使用最新版的程序烧录spiflash时出现如下问题:

1、红色上的路径是固定写死的么?这个路径如何修改?

网友G:
能否增加对 S9S12ZVL32F0MLC 烧录的支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增加对 S9S12ZVL32F0MLC 烧录的支持呢

好的,后面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最新版的程序烧录spiflash时出现如下问题:

不是固定的,点击这里选择即可。
你这里读取失败,是因为默认的这个H7-BOOT.bin是一个测试路径,所以你这里读取不到,今天发布新版上位机,已经把这个选项清空了,防止大家误会。

网友B(2021-05-26):
V2.05
N76E003 烧录问题还没解决  因为我烧录这芯片比较多   可否插个队解决一下  提好多次了 有点急
问题现象:
修改选项字有保护值为FB FF FF FF FF FF FF FF 写入后断电复位检测不到IC
需要新唐烧录工具解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05
N76E003 烧录问题还没解决  因为我烧录这芯片比较多   可否插个队解决一下  提好多次了 有点急 ...

2.05版本还没有顾上着手这个问题,后面升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5版本还没有顾上着手这个问题,后面升级。

先弄个临时固件给我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弄个临时固件给我也行

下次要发布的新版,更新的内容已经排满了,你这个问题,我们也抓点紧,腾出时间了就处理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次要发布的新版,更新的内容已经排满了,你这个问题,我们也抓点紧,腾出时间了就处理下。

好  希望下个版本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  希望下个版本解决这个问题

N76E003 是把复位引脚配置为输入的玩法,公司那边测试了,有点麻烦,需要研究新唐烧录工具才行,后面时间充沛了再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N76E003 是把复位引脚配置为输入的玩法,公司那边测试了,有点麻烦,需要研究新唐烧录工具才行,后面时间 ...

那推送下最新源码  我看能否自己研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推送下最新源码  我看能否自己研究解决

修改APP V1.X源码即可,论坛可下载,这个芯片的脱机代码没有修改过。

V2.x的源码还不开源,仅发布固件,现在还有几个开源问题没有解决(需要把代码从RTE环境独立出来),待解决后,会第1时间分享代码给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