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guix 资源文件放在外部 spi flash 里面,开机后读出放在 sdram 运行,程序运行到 gx_system_start(); 出现错误 ?

楼主(2021-04-16):
请教下,guix 资源文件放在外部 spi flash 里面,开机后读出放在 sdram 运行,程序运行到 gx_system_start(); 出现错误 ?

void MainTask(void)
{

    GX_THEME *theme = GX_NULL;
    INT theme_id = 0;
   GX_STRING **language_table = GX_NULL;
    uint8_t *buf;
GX_UBYTE *root_address;

        .... ..

        PWM_BackLightInit();

        /* 避免上电后瞬间的撕裂感 */
        LCD_SetBackLight(0);

        /* 初始化配置 */
        gx_initconfig();

        {
                // guix 资源文件 从 qspi flash 读出来放在 外部 sdram 里面运行
    /* 加载SPI Flash中的数据到SDRAM */
    buf = (uint8_t *)SDRAM_LTDC_USER_ADDR_1;  这个地方直接给出固定的 sdram 地址
                QSPI_ReadBuff(buf, 0, 10447676UL);
                buf[10447676UL+1] = 0;
    root_address = (GX_UBYTE *)buf;

    /* 加载主题 */
    gx_binres_theme_load(root_address, theme_id, &theme);
    //gx_display_theme_install(&display_1_control_block, theme);
    stm32H7x_guix_chinese_main_display_table[0].theme_table = (const GX_THEME **)&theme;

                /*
                  加载字体
                        加载 外部 spi flash 到 外部 sdram 2021.04.12 add

                        这 里 特 别 注 意 language_table_size = DISPLAY_1_LANGUAGE_TABLE_SIZE 和 string_table_size = DISPLAY_1_STRING_TABLE_SIZE 从 那
                   里 来 的 ?  这 个 是 由 guiapp_resources.h 文件中如下的两个定义决定的:
                        #define DISPLAY_1_STRING_TABLE_SIZE   4  这个值得看具体的定义即可,系统定义的值不可随意修改
                        #define DISPLAY_1_LANGUAGE_TABLE_SIZE 1
                */
                gx_binres_language_table_load_ext(root_address, (GX_STRING ***)&language_table);
                stm32H7x_guix_chinese_main_display_table[0].language_table = (GX_CONST GX_STRING **)language_table;
                stm32H7x_guix_chinese_main_display_table[0].language_table_size = DISPLAY_1_LANGUAGE_TABLE_SIZE;
                stm32H7x_guix_chinese_main_display_table[0].string_table_size = DISPLAY_1_STRING_TABLE_SIZE;
        }

... ....

gx_system_start();   程序运行到这一步就会出现硬件错误 ???

}

网友:
使用我发布的那个程序里面的GUIX版本替换你当前的测试,如果还是有问题,说明程序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