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lash模拟U盘,如何设置U盘所用空间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

楼主(2021-04-16):
flash模拟U盘,如何设置U盘所用空间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06

网友A:
这个有个USB接口函数的,你可以设置操作起始地址和操作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USB接口函数的,你可以设置操作起始地址和操作大小。

只会设置U盘的大小,没找到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
Mass_Memory_Size[0]=1024*1024*4;        //w25q64->8M 给4M做U盘
Mass_Block_Size[0] =512;                        //设置SPI FLASH的操作扇区大小为512
Mass_Block_Count[0]=Mass_Memory_Size[0]/Mass_Block_Size[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会设置U盘的大小,没找到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
Mass_Memory_Size[0]=1024*1024*4;        //w25q64->8M 给4M做U ...

通过那个读写接口函数控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