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怎么掌握rtthread?

楼主(2021-04-16):
官方的材料看不大懂,任务切换那里,涉及到了汇编也看不太懂,对M4内核了解也不多
需要哪些前置知识才能掌握rthread呢?谢谢

网友:
汇编和内核可以从ARM的文档,不过RTOS线程切换原理各家相差不大,读前人的解读算是捷径

网友A:
熟悉下权威指南:

Cortex-M4,M3,M0权威指南(中英文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7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熟悉下权威指南:

Cortex-M4,M3,M0权威指南(中英文版)

咱们没出rtthread是吧。看了权威指南以后,还需要看点啥,谢谢。

网友:
可以先做应用,等你对汇编熟悉时,再研究也不迟。
没必要一来先啃中间的硬骨头。

网友B:
里面记得有个例子文件,先看着例子文件学会API调用就差不多了,然后再看看其他高手的开源工程,看看这些API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最后有空再去看源码,不过一般人不用看源码的,实在是哪里遇到问题再去针对性看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记得有个例子文件,先看着例子文件学会API调用就差不多了,然后再看看其他高手的开源工程,看看这些API ...

好的,谢谢

网友C(2021-05-25):
那个env工具和rttstudio实在把我看蒙了  找到的教程都是env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env工具和rttstudio实在把我看蒙了  找到的教程都是env的  哈哈

确实,不知道这两个有啥区别

网友:
env是RT-Thread推出的开发辅助工具,针对基于RT-Thread操作系统的项目工程,提供编译构建环境、图形化系统配置及软件包管理三大功能。其内置的menuconfig提供了简单易用的配置剪裁工具,可对内核、组件和软件包进行自由裁剪,使系统以搭积木的方式进行构建。类似linux的meunuconfig配置源码方式;
RT-Thread Studio是RT-Thread最近发布的一款一站式IDE

这俩关系就跟 STM32CubeMX 和 STM32CubeIDE 一样,不过 RT-Thread 内置的生成代码工具比ENV 更顺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