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进入临界段的方法

楼主(2021-04-16):
没有找到相关的API,只能通过关中断实现吗? 关中断会导致中断实时性降低,可能丢失外设数据。 有RTX那样锁调度器的方法吗?

网友:
ThreadX有抢占阀值,可以设置不被抢占的阀值

网友:
如果临界段是指线程互斥锁的话,可以用TX_MUTEX的API
tx_mutex_get
tx_mutex_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