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以太网初始化影响其它端口外设

楼主(2021-04-16):
请问硬汉  以太网初始化怎么会影响到其它外设呢

楼主:
有没有路过的大神 下载测试测试  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路过的大神 下载测试测试  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他们互不影响。

这种情况只能程序里面逐步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互不影响。

这种情况只能程序里面逐步排查了。

程序我不是贴出来了嘛    代码也传上来了   硬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我不是贴出来了嘛    代码也传上来了   硬汉

帮你看了,没发现什么问题,这个需要你配合你自己的硬件做调试,至少要锁定问题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了,没发现什么问题,这个需要你配合你自己的硬件做调试,至少要锁定问题方向。

上传这个工程只要是107的板子 都可以测试  所以才上传工程代码  有路过的大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这个工程只要是107的板子 都可以测试  所以才上传工程代码  有路过的大佬看看

已经帮你看了。

楼主:
能ping结果  说明硬件接口和软件设置的没错了

楼主:
经调试发现 以太网初始化后ping正常  就是之后的读存储器不正常了   奇怪了 难道要关中断???

楼主:
好像是以太网初始化后,会多出两个以太网线程,这个两个线程用户是看不见的,实际怎么运行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就是这里导致操作存储器不正常?

楼主:
读存储器怎么就不正常了呢

楼主:
后面再弄个模拟SPI操作存储器 看看什么情况  现在搞不清楚咋原因   外部器件驱动在MDK4下都是正常的

楼主:
难道是BUG?   初始化以太网  STM32的SPI1端口就受到影响了、????
回头用IO模拟SPI试试

楼主:
模拟SPI也是一样   netInitialize();以太网这个函数执行完 读w25q32的ID就错了   咋办呀  硬汉哥

楼主:
默认JATG要改一下配置 上面的问题都正常了    东搞西搞总算搞定了     没有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