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 f429+8080 接口的LCD 显示有黑线

楼主(2021-04-17):
图1代码,三种情况都会出现图1结果。

//第3种情况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while (1)
        {
        GUI_MessageBox("This text is shown\nin a message box",
                       "Caption/Title", 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GUI_Delay(750);                    // Wait for a short moment ...
        GUI_MessageBox("New message !",
                       "Caption/Title", 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GUI_Delay(750);
        }
}
图2代码
void MainTask(void)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while (1)
{
GUI_MessageBox("This text is shown\nin a message box",
"Caption/Title", 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GUI_Delay(750); // Wait for a short moment ...
GUI_MessageBox("New message !",
"Caption/Title", 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GUI_Delay(750);
}
}

图3代码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while (1)
{
GUI_MessageBox("This text is shown\nin a message box",
"Caption/Title", 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GUI_Delay(750); // Wait for a short moment ...
GUI_MessageBox("New message !",
"Caption/Title", 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GUI_Delay(750);
}
}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不是前几天已经发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不是前几天已经发过了。

大佬,还没解决,我做了实验,显示红绿蓝颜色,字符,图片,图形都是正常的,就是显示控件有这毛病。感觉LCD 没毛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还没解决,我做了实验,显示红绿蓝颜色,字符,图片,图形都是正常的,就是显示控件有这毛病。感觉 ...

估计应该是底层没有移植好吧

网友:
这个demo出问题太正常了,直接上你自己的页面,不出问题就行了,管它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