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突然发现ThreadX内核开头的注释做的非常好

楼主(2021-04-18):
比如启动函数tx_kernel_enter,调用关系和功能描述都写的比较清楚

/**************************************************************************/
/*                                                                        */
/*  FUNCTION                                               RELEASE        */
/*                                                                        */
/*    _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                         PORTABLE C      */
/*                                                           6.0          */
/*  AUTHOR                                                                */
/*                                                                        */
/*    William E. Lamie, Microsoft Corporation                             */
/*                                                                        */
/*  DESCRIPTION                                                           */
/*                                                                        */
/*    This function is the first ThreadX function called during           */
/*    initialization.  It is called from the application's "main()"       */
/*    function.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routine never          */
/*    returns.  The processing of this function is relatively simple:     */
/*    it calls several ThreadX 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if needed),      */
/*    calls the application define function, and then invokes the         */
/*    scheduler.                                                          */
/*                                                                        */
/*  INPUT                                                                 */
/*                                                                        */
/*    None                                                                */
/*                                                                        */
/*  OUTPUT                                                                */
/*                                                                        */
/*    None                                                                */
/*                                                                        */
/*  CALLS                                                                 */
/*                                                                        */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          Low-level initialization          */
/*    _tx_initialize_high_level         High-level initialization         */
/*    tx_application_define             Application define function       */
/*    _tx_thread_scheduler              ThreadX scheduling loop           */
/*                                                                        */
/*  CALLED BY                                                             */
/*                                                                        */
/*    main                              Application main program          */
/*                                                                        */
/*  RELEASE HISTORY                                                       */
/*                                                                        */
/*    DATE              NAME                      DESCRIPTION             */
/*                                                                        */
/*  05-19-2020     William E. Lamie         Initial Version 6.0           */
/*                                                                        */
/**************************************************************************/

网友A:
学那么多?
不是选择1-2样学精就行了吗?
比如FreeRTOS、ucos II/III
国产RT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那么多?
不是选择1-2样学精就行了吗?
比如FreeRTOS、ucos II/III

硬汉大佬是喜欢ThreadX安全认证齐全。

网友:
源码添加工程,编译速度超慢,threadx还好,尤其是guix编译速度有点吃不消。还是得整个库,大部分还是只需要闭源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