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使用ThreadX操作系统的在AC5方式下出现任务栈恢复错误情况

楼主(2021-04-19):
使用STM32-V7开发板,基于ThreadX内核教程里的V7-3002_ThreadX Kernal Template模板下添加了消息队列相关函数,
测试发现在
《测试函数1》方式下
           1. 数据接收正常
           2. 任务函数内的 布局变量指针 can_msg_temp 指针指向msg_recv_buff 正常,任务栈恢复正确

《测试函数2》方式下
           1. 数据接收正常
           2. 任务函数内的 布局变量指针 can_msg_temp 指针指向msg_recv_buff 发生错误,任务栈恢复有问题

消息队列接收_任务栈恢复错误

消息队列接收_任务栈恢复错误

消息队列接收_任务栈恢复正常

消息队列接收_任务栈恢复正常

发送消息队列数据

发送消息队列数据

楼主:
工程代码使用附件老是上传失败,😓

楼主:
工程代码链接:

楼主:
工程代码链接:
提取码:1234

网友:
已经帮你看了,你封装的那个msg_recv貌似有问题,
1、首先ThreadX是数据的复制粘贴,不是指针地址的传递,这个要注意。
2、然后你创建的时候是定义的每个消息传递4个32bit,而实际接收是仅仅开了一个指针变量接收发来的指针变量地址,这就有问题了,ThreadX要求接收端必须要开够每个消息大小的缓冲

楼主:
感谢,硬汉老师的指导,是创建的时候是定义的每个消息传递4个32bit改为1个32bit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老师的指导,是创建的时候是定义的每个消息传递4个32bit改为1个32bit就正常了

好的,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