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keil写代码时候一行代码太长想换行,应该怎么换行是对的?

楼主(2021-04-19):
keil写代码时候一行代码太长想换行,应该怎么换行是对的?

网友A:
#define BSP_Printf(...)                   \
    do                                                 \
    {                                                   \
        printf("[D/SYS] (%s:%d) ", __FILE__, __LINE__);  \
        printf(__VA_ARGS__);                                        \
        printf("\r\n");                                                    \
    } while (0)

可以用”\“注意”\“后面只能接着换行符(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BSP_Printf(...)                   \
    do                                                  ...

一个比较长的字符串中间怎么换行?

网友:
直接换就可以

char striii[] = "234"
    "456"
    "789";

网友:
do{}while(0), 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