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24C04,DMA发送和接收问题

楼主(2021-04-19):
设备从地址是0xA0,程序上确认没给错,但用示波器查看发出的却是0x40,怎么也改不了,咋回事?

楼主:
使用了KEIL MDK5.34的CMSIS_driver驱动,并采用了DMA传送,在RTE-Devic.h中选择相应的接口并打开DMA允许,引脚初始化等应该也没有问题。程序一运行后观察I2C总线波形发现只发出了第一帧数据,应该是从设备的地址,程序中为0xA0,但不知为何从波形上看是0x40,所以从机不发ACK信号为高电平,导致后续读数据无法进行。请有经验的指点。

楼主:
7-bit slave address 难道是7位从地址造成,而24c04的设备地址是0xa0,是8位了?

楼主:
可能是原先寄存器写的驱动与采用系统自带驱动的定义不一致造成,本身就是7位地址,地址就应该是0x50就可。最后一位读写位由程序自动加入才对。用0xA0作为从地址本身可能就不对。明天试一下,手边没有daplnk,无法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7-bit slave address 难道是7位从地址造成,而24c04的设备地址是0xa0,是8位了?

没用过硬件I2C。

AT24C04的话,是8bit地址,其中bit1可设置

楼主:
由于CMSIS DRIVER中的将发送和接收从地址后的设备子地址直接取消了,造成读24C04没问题,写入无法按页写方式完成,只好重新用FSL_i2c_dma.c驱动程序重新构建,实现了硬件DMA方式一次性写入256个字节到24C04中和一次性读出256字节,当然主要是要按24C04页写逻辑要求进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