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10个can节点通信系统

楼主(2021-04-19):
有谁用stm32做过7个can节点以上的通信系统,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软件上还是硬件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上还是硬件上。

汉哥,硬件上的该怎么做呀,咱们有例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汉哥,硬件上的该怎么做呀,咱们有例程嘛

CAN组网接线注意事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79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上还是硬件上。

硬件上的,我自己设计的板子只能两个板子与威纶通的触摸屏通信,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上的,我自己设计的板子只能两个板子与威纶通的触摸屏通信,多了就不行了

注意我楼上发的接线注意事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