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求助RTX iap 跳转问题

楼主(2021-04-20):
boot程序跳转功能确认OK 跳转后无法进入main函数,查看内存停在了boot程序的hardfault函数中,于是把boot程序中跳转之前的__set_PRIMASK改为__set_FAULTMASK,跳转后现象变成了 停留在osKernelStart()函数的return __svcKernelStart();  有大佬能帮忙吗~~

网友A:
方便的话,参考我这个试试

分享个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RTX5的案例,相互之间任意跳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4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参考我这个试试

分享个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RTX5的案例,相互之间任意跳转

我跳转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似乎是停在了rtx内核启动函数中。请问__svcKernelStart()函数是做什么的, 右键找不到定义。我是在keil中直接启用的rtx,这部分不开源还是我少添加了文件吗。这个是接手了别人的项目  之前的工程应该是keil4建立的, 并且是老版本的RTX,和我新建立的工程某些文件不一致,改了好几天了。rtx有些函数扒不到最底层,找原因实在太难了。。。

网友B:
MDK5 的以太网组件用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5 的以太网组件用过没有

额,没有。。。这和我的问题有关联吗

网友C:
跳转前,修改为特权级,并清空RAM试试

__set_CONTROL(0);

楼主:
昨天的问题 终于找到原因了, st和gd的库 定时器中断函数名不一样,本来以为启动文件是cmsis标准 应该统一的,兜兜转转了一天  居然发现是这么个小问题。。。。现在任务终于跑起来了,但是os_idle_demon这个空闲中断,优先级却是255,这个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请大神或版主能够指导一下,是否需要修改,以及如何修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转前,修改为特权级,并清空RAM试试

__set_CONTROL(0);

请问如何清空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的问题 终于找到原因了, st和gd的库 定时器中断函数名不一样,本来以为启动文件是cmsis标准 应该统一 ...

CMSIS-RTOS V2封装层空闲任务优先级是1

空闲任务优先级是:
/// Priority values.
typedef enum {
  osPriorityNone          =  0,         ///< No priority (not initialized).
  osPriorityIdle          =  1,         ///< Reserved for Idle thread.
  osPriorityLow           =  8,         ///< Priority: low
  osPriorityLow1          =  8+1,       ///< Priority: low + 1
  osPriorityLow2          =  8+2,       ///< Priority: low + 2
  osPriorityLow3          =  8+3,       ///< Priority: low + 3
  osPriorityLow4          =  8+4,       ///< Priority: low + 4
  osPriorityLow5          =  8+5,       ///< Priority: low + 5
  osPriorityLow6          =  8+6,       ///< Priority: low + 6
  osPriorityLow7          =  8+7,       ///< Priority: low + 7
  osPriorityBelowNormal   = 16,         ///< Priority: below normal
  osPriorityBelowNormal1  = 16+1,       ///< Priority: below normal + 1
  osPriorityBelowNormal2  = 16+2,       ///< Priority: below normal + 2
  osPriorityBelowNormal3  = 16+3,       ///< Priority: below normal + 3
  osPriorityBelowNormal4  = 16+4,       ///< Priority: below normal + 4
  osPriorityBelowNormal5  = 16+5,       ///< Priority: below normal + 5
  osPriorityBelowNormal6  = 16+6,       ///< Priority: below normal + 6
  osPriorityBelowNormal7  = 16+7,       ///< Priority: below normal + 7
  osPriorityNormal        = 24,         ///< Priority: normal
  osPriorityNormal1       = 24+1,       ///< Priority: normal + 1
  osPriorityNormal2       = 24+2,       ///< Priority: normal + 2
  osPriorityNormal3       = 24+3,       ///< Priority: normal + 3
  osPriorityNormal4       = 24+4,       ///< Priority: normal + 4
  osPriorityNormal5       = 24+5,       ///< Priority: normal + 5
  osPriorityNormal6       = 24+6,       ///< Priority: normal + 6
  osPriorityNormal7       = 24+7,       ///< Priority: normal + 7
  osPriorityAboveNormal   = 32,         ///< Priority: above normal
  osPriorityAboveNormal1  = 32+1,       ///< Priority: above normal + 1
  osPriorityAboveNormal2  = 32+2,       ///< Priority: above normal + 2
  osPriorityAboveNormal3  = 32+3,       ///< Priority: above normal + 3
  osPriorityAboveNormal4  = 32+4,       ///< Priority: above normal + 4
  osPriorityAboveNormal5  = 32+5,       ///< Priority: above normal + 5
  osPriorityAboveNormal6  = 32+6,       ///< Priority: above normal + 6
  osPriorityAboveNormal7  = 32+7,       ///< Priority: above normal + 7
  osPriorityHigh          = 40,         ///< Priority: high
  osPriorityHigh1         = 40+1,       ///< Priority: high + 1
  osPriorityHigh2         = 40+2,       ///< Priority: high + 2
  osPriorityHigh3         = 40+3,       ///< Priority: high + 3
  osPriorityHigh4         = 40+4,       ///< Priority: high + 4
  osPriorityHigh5         = 40+5,       ///< Priority: high + 5
  osPriorityHigh6         = 40+6,       ///< Priority: high + 6
  osPriorityHigh7         = 40+7,       ///< Priority: high + 7
  osPriorityRealtime      = 48,         ///< Priority: realtime
  osPriorityRealtime1     = 48+1,       ///< Priority: realtime + 1
  osPriorityRealtime2     = 48+2,       ///< Priority: realtime + 2
  osPriorityRealtime3     = 48+3,       ///< Priority: realtime + 3
  osPriorityRealtime4     = 48+4,       ///< Priority: realtime + 4
  osPriorityRealtime5     = 48+5,       ///< Priority: realtime + 5
  osPriorityRealtime6     = 48+6,       ///< Priority: realtime + 6
  osPriorityRealtime7     = 48+7,       ///< Priority: realtime + 7
  osPriorityISR           = 56,         ///< Reserved for ISR deferred thread.
  osPriorityError         = -1,         ///< System cannot determine priority or illegal priority.
  osPriorityReserved      = 0x7FFFFFFF  ///< Prevents enum down-size compiler optimization.
} osPriority_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SIS-RTOS V2封装层空闲任务优先级是1

空闲任务优先级是:

谢谢版主。我后来仔细看了下, IDLE的任务优先级是0,我是看错了。之前跳转进hardfault的问题找到源头了,是我在boot里面启用了systick ,跳转前关闭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