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H7-TOOL脱机烧写nRF52采用2段或者3段hex文件的配置方法,含hex文件的分割方法

楼主(2021-04-20):
两段hex文件烧写
1、第1个hex文件选 SDE 算法
2、第2个hex选 Flash算法 (注意偏移地址)
3、校验方式选择 0-自动
4、烧录完毕参数选择 3-断电
5、高级配置页面-重新上电后的延迟(ms)  :  5 (2-200 ms之间调节,)

1拖4模式时,如果多路模式不正常,需调大多路模式时钟延迟参数, 2 - 100 , 找一个稳定烧录的最小值。

楼主(2021-06-28):
三段hex文件烧写:

如果要一起烧录UICR区数据,校验方式需要选择 0-自动,不能选择软件CRC.

下面是烧录3段数据的配置案例

网友(2021-10-21):
nRF52的hex文件分割:

这里以nRF52的hex文件为例进行说明,因为nRF52生成的文件在0x10001000地址开始,有4KB的UICR值。
而nRF52的Flash首地址是0x0000 0000开始的,大小有256KB,也有512KB的,很多网友生成的hex文件是一个整体。

如果想将UICR数值分割出来使用Winhex可以方便实现。

1、Winhex下载和注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31

2、加载nRF52的hex文件:

转换为bin:

转换好后效果,文件末尾有8字节的UICR数据,从0x1000 1014开始

3、现在我们要做两个工作,将0x0000 0000到0x0008 0000的512KB数据生成个bin文件,将0x1000 1014开始的8字节数据提取出来存到一个4KB的UICR文件中。

(1)将0x0000 0000到0x0008 0000的512KB数据生成个bin文件

a、选择bolck,点击菜单EDIT -> Define Block,  起始和结束地址填写如下,这个是hex数值

b、复制block

c、粘贴block

先新建一个

粘贴bolck:

d、Save AS另存即可。

生成后记得对比下和原始文件是否一样。主要是开始和结束地址数据没问题,基本就没问题。

(2)将0x1000 1014开始的8字节数据提取出来,  存到一个4KB的UICR文件中。

打开一个UICR文件,路径:h7toolPC_release\EMMC\H7-TOOL\Programmer\Device\Nordic\nRF52

我们这里打开未做读保护的nRF52_UICR_SecureOff.bin。

a、复制0x1000 1014开始的8个字节,选择8个字节即可,直接CTR + C即可:

删除nRF52_UICR_SecureOff.bin从0x1000 1014开始的8个字节,直接键盘上Delete键即可

删除后,键盘CTR + C粘贴即可,注意粘贴位置,可以选中0x1000 1014地址的数据,然后粘贴

b. 最后点击保证这个文件即可。

为了保证正常,可以关闭后,重新打开这个文件看下

网友A:
大佬你好, 因为我们用到DFU,有4个文件。所以为了操作简单,我们都是把这4个文件都合成一个hex文件。hex文件里有bootload app sde UICR。合成的这个文件用jlink直接烧录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想通过H7-TOOL脱机烧录。怎么试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好, 因为我们用到DFU,有4个文件。所以为了操作简单,我们都是把这4个文件都合成一个hex文件。hex文件 ...

主要是软件没有做分割支持,当前建议先分割使用,后面我们有时间了再给大家制作自动分割支持。

网友A:
分割也出现这个问题。。。就是bootload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割也出现这个问题。。。就是bootload出现的这个问题。

分割的不对,加我QQ好友512464265,我给你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