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DWT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嘛?

楼主(2021-04-20):
为什嘛   我移值完  硬汉哥的BSP_DWT  为什么不能用呢      还是说STM32HAL库需要修改一些配置呢

哪位大师给解决一下      小白一枚

bsp_dwt.h

832 Bytes, 下载次数: 7

bsp_dwt.c

网友A:
使用前初始化没,然后就是M0没有这个,只有M3,M4和M7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前初始化没,然后就是M0没有这个,只有M3,M4和M7有

使用的STM32F497IGT6  M4内核        init在main初始化了       编译通过就是没反应     HAL_Delay就可以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STM32F497IGT6  M4内核        init在main初始化了       编译通过就是没反应     HAL_Delay就可以 ...

板子重新上电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重新上电正常吗

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硬汉哥有完整的工程你发我一个我试试嘛

网友B(2021-10-13):
引用 网友A:
使用前初始化没,然后就是M0没有这个,只有M3,M4和M7有

为啥我的dwt需要硬复位才工作,我设置了下载完复位运行也不行,必须手动按复位键,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的dwt需要硬复位才工作,我设置了下载完复位运行也不行,必须手动按复位键,求解

以重新上电是否可以正常运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