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有人尝试过FreeRTOS和c/c++混合编程,搞了两天,系统运行不起来。

楼主(2021-04-21):
有人尝试过FreeRTOS和c/c++混合编程?搞了两天,系统运行不起来。
之前搞到过一份三轴和泵调度的STM32F103+UCOSIII+C\C++ 编程的源码,想着FreeRTOS是不是也可以,搞了两天没搞出来。

网友A:
ST发的TouchGFX例子就是基于FreeRTOS的C/C++混合编程,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发的TouchGFX例子就是基于FreeRTOS的C/C++混合编程,可以参考下。

找到一个例子F7内核的,使用的FreeRTOSv1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发的TouchGFX例子就是基于FreeRTOS的C/C++混合编程,可以参考下。

看了GFX例子,移植FreeRTos V10.0.1 版本。移植成功,编译下载在V5 板子上依然没能运行起来。就是闪灯,MDK配置也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GFX例子,移植FreeRTos V10.0.1 版本。移植成功,编译下载在V5 板子上依然没能运行起来。就是闪灯,M ...

这里有个基于V7的

V7 有没有 Touch GFX 的界面例程(二楼坛友已经上传基于V7的TouchGFX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246&fromuid=58

网友B:
不小心提交的没有审核看不到,能不能设置下?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C、C++互相调用,主要是C++生成的函数符号名称和C是不同的,导致从C调用C++的函数会出现
链接器找不到对应的函数,需要用 extern "C" 来导出C++的函数。
在Keil MDK下,C++文件名必须是cpp这样的,不能是c,不然会按照c文件识别,编译器会提示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小心提交的没有审核看不到,能不能设置下?

#ifdef __cplusplus

好了,已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