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MDK5针对CMSIS Driver

楼主(2021-04-21):
MDK5针对CMSIS Driver这份应用实例 好像是空白的  没有应用的例子,也没有help   硬汉

网友:
有的,很多例子的。

楼主:
有链接吗?硬汉 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
CMSIS驱动程序参考吧

网友:
有帮组文档的。目录里面找找。 而且,c文件本身的函数注释,也有很多说明。
功能参考
可以从线程和中断服务例程(ISR)调用以下CMSIS-RTOS C API v2函数:

网友A:
关于CMSIS Driver这块,原本是想简化驱动程序开发,尤其是I2C、SPI和USART方面。这几天给LPC54114主控芯片开发程序,采用CMSIS-OS2和CMSIS DRIVER来进行,OS2部份被多任务堆栈分配折腾一通,然后在I2C驱动24C04过程中采用了CMSIS DRIVER接口,受尽折磨,最后发现是CMSIS DRIVER无法设置I2C器件的子地址,只好用FSL_i2c_dma.C提供的驱动接口重构,方能够实现DMA方式对24C04的读写工作。加之串口还有问题,好像芯片的驱动没有办法实现串口的不定长接收,timeout不支持。还在想办法处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CMSIS Driver这块,原本是想简化驱动程序开发,尤其是I2C、SPI和USART方面。这几天给LPC54114主控芯片 ...

以太网中间件应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CMSIS Driver这块,原本是想简化驱动程序开发,尤其是I2C、SPI和USART方面。这几天给LPC54114主控芯片 ...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CMSIS Driver 之以太网 一初始化   w25q32读写就不正常了  硬件SPI和模拟SPI 在执行了以太网初始化函数后  再重新初始化spi接口,操作存储器还是不正常,也读不到存储器ID了  ,但是以太网初始化后  以太网功能倒是正常的 可以正常Ping

楼主:
感谢硬汉耐心指导,基于F1的RTX5 CMSIS DRIVER问题全部解决了,非常感谢

楼主:
发现CMSIS Driver的USART接口  ,在中断中调用都出现问题,
比如        Driver_USART2.Send(Dat, Len);
        while (Driver_USART2.GetStatus().tx_busy);
郁闷了,请教一下硬汉哥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MSIS Driver里面 似乎没有谈到NVIC中断优先级的设置高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MSIS Driver里面 似乎没有谈到NVIC中断优先级的设置高低

CMSIS-Driver只管使能和禁止。

具体优先级大小和优先级分组是需要用户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SIS-Driver只管使能和禁止。

具体优先级大小和优先级分组是需要用户设置的。

串口1事件收到数据后直接在回调函数里调用串口2发送 ,发现串口2一直忙状态,实际就一直卡在while (Driver_USART2.GetStatus().tx_busy);
串口2发送函数是:
        Driver_USART2.Send(Dat, Len);
        while (Driver_USART2.GetStatus().tx_busy);

这个问题还是想和硬汉交流一下

网友:
这块真是脑袋疼,寄存器,HAL,CMSIS 一共有3类,结果干一样的事情。

楼主:
while (Driver_USART2.GetStatus().tx_busy)
就拿这句话实际也没有操作寄存器,我看的也是相当查询的意思,具体在串口中断中进行的,所以串口1的回调事件函数里面操作其它串口失败,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希望请教硬汉哥

楼主(2021-05-24):
本篇提到的问题现象,如有了解的大佬,请停下你的脚步给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