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IDE] cudeide怎么设置才能不删除对中间件的修改

楼主(2021-04-21):
我用的版本是cubeide1.4.0,自动生成的驱动里面有USER CODE BEGIN块,把自己的代码放进去重新生成的时候这些代码还在,但是中间件(我用的是USB Device)里面没有USER CODE BEGIN块,每次重新生成自己的代码都没了,自己加进去一个USER CODE BEGIN也不起作用,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帮顶下,这个不太了解。

网友:
这里的选项,
第一个选择后是每个外设都生产头文件和源文件,不选择是生成在main.c里面
第二个是是否备份原来生产的文件
第三个是保留USER CODE BEGIN和END之间用户添加的代码
第四个是重新生成的时候删除原来生成的文件

可以试试第四个不选择,如果还不行,就选中第二个,重新生成后把原来修改过的文件手工复制覆盖新生成的文件

楼主:
第四个不选择也不行,选第二个然后手工覆盖这种办法可以。

楼主:
后来发现用git也可以,不过都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