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在处理定点Q15和浮点f15在速度上有区别吗

楼主(2021-04-21):
如题,项目中两种方法存数据都可以,不知选哪个好些。

网友A:
测试下即可。

ps:f15是那些api? 半精度浮点? 当前ARM DSP库没有这些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即可。

ps:f15是那些api? 半精度浮点? 当前ARM DSP库没有这些API

我写错了,就是float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