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ft6336触控坐标偏移

楼主(2021-04-22):
2.8寸屏,用的是ft6336芯片和stm32f401,显示很正常,可是触控坐标不对,横轴没有点到最右侧,但获取到的X值却是最大值,完全没有头绪,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做个简单的画点功能,然后在界面上做水平滑动和垂直滑动,可以方便的长宽实际触摸走向,程序里做个处理,一般电容触摸是不需要校准的,你这个应该是X轴镜像,Y轴镜像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