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STM32H7在开发boot与IAP程序中与FreeRTOS的注意问题

楼主(2021-04-22):
在基于STM32H743使用FreeRTOS操作系统在开发boot与IAP程序时,由boot跳转至IAP程序中时,将SVC系统服务中断优先级改变,使得其优先级低于FreeRTOS操作系统管理优先级,导致FreeRTOS无法进行操作系统初始化。

改正方法:
外部中断的中断优先级寄存器占8位,SVC中断优先级寄存器地址为0xE000ED1F,STM32采用16级中断,只采用高四位来表达优先级。将SVC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使得不受FreeRTOS管理,从而完成任务创建

#define SVCRES                ( * ( ( volatile uint32_t * ) 0xE000ED1C ) )
//在main函数中一开始执行以下语句即可
        SVCRES &= (0x00fffffful);
        SVCRES |= (0<<4)<<24;

本人FreeRTOS操作系统管理优先级设置为5,即中断优先级为5-15的中断可被FreeRTOS进行关闭开启管理,调试中boot程序中的SVC优先级与IAP程序中SVC优先级不同,IAP程序中的SVC中断优先级被改为5-15的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ps:这么修改稍有点麻烦,应该是跳转前,boot程序提供的环境还不够干净。

网友A:
如果是支持 bank swap 功能的H7的话,可以直接一套程序 搞定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支持 bank swap 功能的H7的话,可以直接一套程序 搞定升级

H7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