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以太网和W25Q32冲突

楼主(2021-04-23):
冲突情况描述:
netInitialize();以太网初始化后,W25Q32操作异常,以太网功能正常,
最简单的情况是初始化模拟spi接口后 读取W25Q32器件ID不对 ,如果屏蔽netInitialize();以太网初始化,W25Q32操作一切正常
MDK5的以太网中间件 和 W25Q32之间的影响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找了几天  还是没有找到突破口   硬汉  各位大佬们,

楼主:
W25Q32使用SPI接口  PA15  PB3 PB4 PB5

网友A:
换个SPI外设引脚试试,感觉是你软件或者硬件设计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SPI外设引脚试试,感觉是你软件或者硬件设计冲突了。

W25Q32原本是硬件SPI的  PA15 PB3 PB4 PB5 有问题后 就用这几个管脚模拟SPI    一样是有以太网就有问题
其它的模拟SPI接口是正常的    现在就是与PA15 PB3 PB4 PB5 冲突了
板子跑MD4下完整的程序 都没问题

楼主:
经过好几天的东搞西搞   感觉就是这个PA15  PB3 PB4 PB5这个管脚之一或者2个以上影响了    因为我在初始化以太网接口后 再调用SPI初始化函数  读器件ID 就不正常了   你在以太网初始化函数前面调用SPI初始化函数 读器件ID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SPI外设引脚试试,感觉是你软件或者硬件设计冲突了。

硬汉  深度查找调试   发现问题出在这里  说明CMSIS driver 存在BUG     GPIO_AF复用配置屏蔽后存储器操作就正常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SPI外设引脚试试,感觉是你软件或者硬件设计冲突了。

继续深入排查,
      /* Serial wire JTAG configuration */
//      msk  =   (AFIO_MAPR_SWJ_CFG_VAL >> 5) & 0x07;
//      val  =   (AFIO_MAPR_SWJ_CFG_VAL >> 8) & 0x0F;
//      mapr &= ~(msk << (AFIO_MAPR_SWJ_CFG_VAL & 0x1F));
//      mapr |=  (val << (AFIO_MAPR_SWJ_CFG_VAL & 0x1F));
原来是JTAG配置引起的故障
屏蔽掉这里  以太网和存储器都OK  哎

楼主:
继续更新,问题出在CMSIS Driver驱动默认定义JTAG-DP + SW-DP模式,实际呢 又没找到允许提供用户选择模式

网友:
这设计真是要打匹股,把仿真测试的脚和普通外设放一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