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H750VBT的TCM与SRAM如何分配问题

楼主(2021-04-23):
在学习H750VB,对于TCM和SRAM的分配,可以按照H743的配置吗?就是直接把硬汉例程里面的分配方案一动不动的移植。
如果不可以的话,应该如何安排呢?可以参考哪些手册。
本人对这个的知识点比较少,谢谢详解。

楼主:
对了,我对比了下H743和750的数据手册,MEMORY是一样的

网友:
一样的。

STM32H743几块SRAM的分配和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93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