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断点调试,有时候断点乱跳,没有在指定位置停,可以考虑清空下断点

楼主(2021-04-24):
当前工程全部清空

网友A:
还以为要一个个点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要一个个点取消

应该是前几次调试设置的断点没有清除干净,而下次使用,有些地方。MDK调试状态,明明没有断点,也往那个地方跳转。

楼主位的方式,清空一次,好了。

网友B(2021-06-11):
有一种情况 : 用jlink调试 断点设置多了,jlink会修改flash内容,这个时候如果直接拔掉jlink,flash中就会保存断点信息,虽然不影响正常运行但是下次调试时如果没有更新程序,mdk里面不会显示该断点,但是断点信息已经在flash中了,执行到对应语句依然会暂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情况 : 用jlink调试 断点设置多了,jlink会修改flash内容,这个时候如果直接拔掉jlink,flash中就会 ...

设置的断点超过芯片硬件断点后,应该软件断点,软件断点是是存到Flash的,其实就是设置的bkpt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的断点超过芯片硬件断点后,应该软件断点,软件断点是是存到Flash的,其实就是设置的bkpt

的确,应该是jlink自动把bkpt添加到flash中  ,上面说错了,如果直接拔掉jlink,程序就不能正常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