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电阻的选通

楼主(2021-04-25):
比如我要控制R1 R2的通断,电路怎么设计。附上原理图,我要实现的功能上,通过控制MOS管选择拨通R1或者R2,通过电源芯片实现不同的电压输出。但上图原理图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拨通任意一个,都达不到正确的电压值。

网友A:
有没有电流要求呢,只是信号的话直接用模拟开关吧,过大电流就继电器,自己控制大功率MOS也行,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电流要求呢,只是信号的话直接用模拟开关吧,过大电流就继电器,自己控制大功率MOS也行,看具体情况 ...

我用两个MOS管分别控制R1 R2的导通,发现不行,会有并联阻值

楼主:
附上原理图,我要实现的功能上,通过控制MOS管选择拨通R1或者R2,通过电源芯片实现不同的电压输出。但上图原理图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拨通任意一个,都达不到正确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电流要求呢,只是信号的话直接用模拟开关吧,过大电流就继电器,自己控制大功率MOS也行,看具体情况 ...

附上原理图,我要实现的功能上,通过控制MOS管选择拨通R1或者R2,通过电源芯片实现不同的电压输出。但上图原理图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拨通任意一个,都达不到正确的电压值。

网友:
可能你需要去了解一下开关电源的反馈方面的知识。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调整,一般都是通过控制内部反馈放大器的输出端来实现的,对你这个芯片而言,就是3脚VC。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

网友:
你这个图的最大问题是,对Mos的控制是错误的。 你这个是PMOS,GATE电压可以拉低,却无法拉高到Drain的电压。 你可以试试直接用NPN来切换你的R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