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刷色块,画面撕裂的问题

楼主(2021-04-25):
硬件stm32f750+sdram(16位),没有使用DMA2D,1024*600的7寸屏,申请了3个buffer,lcd本身的buffer,和Layer1 Layer2的buffer,
    /* malloc memory for Triple Buffering */
    _lcd.lcd_info.framebuffer = rt_malloc(LCD_BUF_SIZE);
    _lcd.back_buf = rt_malloc(LCD_BUF_SIZE);
    _lcd.front_buf = rt_malloc(LCD_BUF_SIZE);

然后,每隔一秒刷一次色块,
/* red */
             for (int i = 0; i < LCD_BUF_SIZE / 3; i++)
             {
                 lcd->lcd_info.framebuffer[3 * i] = 0x00;
                 lcd->lcd_info.framebuffer[3 * i + 1] = 0x00;
                 lcd->lcd_info.framebuffer[3 * i + 2] = 0xff;
             }
             lcd->parent.control(&lcd->parent, RTGRAPHIC_CTRL_RECT_UPDATE, RT_NULL);
             rt_thread_mdelay(1000);
             /* green */
             for (int i = 0; i < LCD_BUF_SIZE / 3; i++)
             {
                 lcd->lcd_info.framebuffer[3 * i] = 0x00;
                 lcd->lcd_info.framebuffer[3 * i + 1] = 0xff;
                 lcd->lcd_info.framebuffer[3 * i + 2] = 0x00;
             }
             lcd->parent.control(&lcd->parent, RTGRAPHIC_CTRL_RECT_UPDATE, RT_NULL);
             rt_thread_mdelay(1000);

lcd->parent.control(&lcd->parent, RTGRAPHIC_CTRL_RECT_UPDATE, RT_NULL);实际调用的使一下代码
    case RTGRAPHIC_CTRL_RECT_UPDATE:
    {
        /* update */
        if (_lcd.cur_buf)
        {
            /* back_buf is being used */
            memcpy(_lcd.front_buf, _lcd.lcd_info.framebuffer, LCD_BUF_SIZE);
            /* Configure the color frame buffer start address */
            LTDC_LAYER(&LtdcHandle, 0)->CFBAR &= ~(LTDC_LxCFBAR_CFBADD);
            LTDC_LAYER(&LtdcHandle, 0)->CFBAR = (uint32_t)(_lcd.front_buf);
            _lcd.cur_buf = 0;
        }
        else
        {
            /* front_buf is being used */
            memcpy(_lcd.back_buf, _lcd.lcd_info.framebuffer, LCD_BUF_SIZE);
            /* Configure the color frame buffer start address */
            LTDC_LAYER(&LtdcHandle, 0)->CFBAR &= ~(LTDC_LxCFBAR_CFBADD);
            LTDC_LAYER(&LtdcHandle, 0)->CFBAR = (uint32_t)(_lcd.back_buf);
            _lcd.cur_buf = 1;
        }
        rt_sem_take(&_lcd.lcd_lock, RT_TICK_PER_SECOND / 20);
        HAL_LTDC_Relaod(&LtdcHandle, LTDC_SRCR_VBR);

然后色块切换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撕裂感,想问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早成的呢?

网友:
rt_sem_take(&_lcd.lcd_lock, RT_TICK_PER_SECOND / 20);
这里查下是否成功,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要是解决了可以给下思路吗?感谢!

网友(2022-03-26):
楼主解决了没,我的也出现

网友:
我曾经遇到类似的问题,当时时caache不一致的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