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coretx-m0 内核添加IAP远程升级程序,BootLoader可以跳转到APP,但APP中的部分中断不能响应

楼主(2021-04-26):
coretx-m0 内核添加IAP远程升级程序,BootLoader可以跳转到APP,但APP中的部分中断不能响应,比如滴答定时中断可以响应,串口、RTC中断不能响应,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
需要两份中断向量表,IAP一份,APP一份。

网友:
跳转前提供一个干净的运行环境,中断向量表位置正确配置。

楼主:
目前测试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app程序的大小也会影响跳转成功与否,例如25KB-27KB的程序不能跳转,大于28KB的程序可以跳转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测试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app程序的大小也会影响跳转成功与否,例如25KB-27KB的程序不能跳转,大于 ...

说明程序还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