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请问最新版本的RL-FlashFs怎么配置SPI flash驱动?

楼主(2021-04-26):
我看了下文档,就是点下配置。可是我的SPI nor flash的硬件连线,不可能正好和例子一样,翻了半天文档也没有看到哪里要我写接口给RL-FlashFs用。
哪位大侠帮忙指条路。

NOR Flash Drive
For using a NOR Flash drive, a Flash (API) driver is required, which encapsulates either the Memory Bus interface or SPI (in which case an SPI (API) driver is required in addition):
  • Set File Systemrive:NOR to at least '1' to use a NOR Flash drive (independently if it is using a memory bus or SPI interface).
  • From the CMSIS Driver Component, select an appropriate Flash (API) device. If your NOR Flash uses an SPI interface, select SPI (API) additionally.
If your NOR Flash device is not listed, use one of the examples as a reference to implement a driver for your specific device:
  • AM29x800BB/M29W640FB (Flash with 16-bit memory bus interface)
  • S29GL064Nx2 (Flash with 32-bit memory bus interface)
  • AT45DB642D (Flash with SPI interface using an SPI driver)

网友:
nor flash?RTE里添加了NOR设备后,File System里有个FS_Config_Nor_0.h 配置文件,Connect to hardware via Driver_Flash#设成0。

网友:
然后,照着 RTE里的SPI FLASH的驱动,改写一个,驱动文件里的 DRIVER_FLASH_NUM 设成跟FS_Config_NOR_0.h里一致即可。

网友:
基于STM32H7的RL-FlashFS V6.X驱动SPI Flash案例发布(2021-04-14)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037&fromuid=58

楼主:
哦,谢谢楼上诸位。
原来是点出来后,再修改例子。下次遇到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点出来。
我去实验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今天在103上弄好了。

还是有问题要请教一下
rl-flashfs 对nor flash是不是也有磨损算法处理?
我明天再实验下,在一个文件里面,不停修改第一个字符,看下写flash的时候,代码是不是改了地址。

楼主:
rl-flashfs对nor flash应该是没有耐磨损处理的,文档上只是说对nand有耐磨损,掉电保护。实际测试fopen用w模式,不停写一个文件,一直在擦block0.
littlefs明确表示支持耐磨。有一点不好的就是littlefs,没有ffind,列出所有文件的api。

楼主:
原来littlefs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