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CAN组网只有一个节点的情况下,接示波器能否看到CAN FD数据帧

楼主(2021-04-27):
https://www.kvaser.com/lesson/can-oscilloscope-pictures/

实际测试不行。

这个是kvaser的说明

网友A:
这个细节在做工程项目的时候尤其重要,实际工程中存在CAN节点掉线的情况,这时候数据发送不出去,设置自动重发,有些循环等待的程序就卡死了.
初学者一般不考虑这个,大部分开发板的教材也不说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细节在做工程项目的时候尤其重要,实际工程中存在CAN节点掉线的情况,这时候数据发送不出去,设置自动重发 ...

一般都是说不要设置自动重发,但是没人说为什么不要设置

如果对 CAN 的机制研究过的,应该就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