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EG] jpeg图片显示有没有跟bmp图片一样分16位和24位啊

楼主(2021-04-27):
想请教一个问题,使用V7的开发板测试800*480的JPEG图片,通过硬件解码后显示,到了10ms左右每帧,但是我看是按16位的LTDC_PIXEL_FORMAT_RGB565显示的,如果想显示24位的,除了代码改成LTDC_PIXEL_FORMAT_RGB888,jpeg图片对应的c文件是怎么弄呢,我看硬汉的教程里使用的Bin2C.exe软件里没有设置,是不用更改,还是咋搞的啊,求大神讲解,谢谢。

网友:
不用管,JEPG解码输出的是YCbCr格式,你要显示屏上显示那种格式,直接DMA2D转接即可

楼主:
哦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