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任务堆栈溢出问题(os_idle_demon任务也出现堆栈溢出)

楼主(2021-04-27):
在RTX下创建了5个任务,在运行到串口模块跟通信模块时出现了堆栈溢出的问题,导致程序卡死,溢出的模块有时候是串口模块,有时候是通信模块,有时是os_idle_demon任务,求解这部分的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是某个任务栈溢出后,损坏了其它任务的栈空间,可以先都加大,然后逐个减低,看看是那个任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