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 LAN8720 改成DM9162 ping不同

楼主(2021-04-27):
手里有两块板 ,PHY分别是 LAN8720 和V6板子DM9162  ,采用标准库,freertos,移植Lwip2.12 ,网上找了一个LAN8720的例程,修改引脚,ping通,想把这个例程改到DM9162的板子上,关于PHY大概要修改哪些东西,修改了PHY的引脚。地址,没有ping通,最近学习Lwip,还请指教

网友:
这个是DM9161,MII模式,RL_NET的符合CMSIS的驱动。

需要注意的是:硬件上你用的是MII还是RMII,软件上PHY的地址,以及少数几个寄存器的差异。

dm9161.c

dm9161.h

网友:
V5,V6和V7都配套了

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更新至第7章(2020-05-03)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874&fromuid=58

网友A(2021-05-27):
楼主,我是原子的Lan8720,.我是想要Freertos+Lwip的模版,但是原子用的是Ucosii太老了...所以用安富莱的例程移植。其实就改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晶振还有一个是Lan8720的驱动,但是还是没有ping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是原子的Lan8720,.我是想要Freertos+Lwip的模版,但是原子用的是Ucosii太老了...所以用安富莱的例 ...

读ID什么的,正常了没。

网友A(2021-11-01):
引用 网友B:
读ID什么的,正常了没。

没呢,因为板子是自己画的。所以不知道到底是焊接问题还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电路本身设计的就有问题。最后放弃去用网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呢,因为板子是自己画的。所以不知道到底是焊接问题还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电路本身设计的就有问题。最后 ...

好的,可以熟悉熟悉了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