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关于使用RTX5进行LCD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1-04-27):
仿真跑到这个地方就会卡在这儿,但在裸机是没问题的,烦请各位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仿真的时候,这个地址需要设置为可写,错误提示明显是这个地址不可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时候,这个地址需要设置为可写,错误提示明显是这个地址不可写。

那该怎么设置呢?请指教一下

楼主:
不清楚是不是LCD内存设置的问题,这段地址难道是被占用了吗?了解的请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仿真出错

仿真出错

网友B:
看着没啥问题,降低优化等级试试。

网友A:
调试的时候,在debug'菜单下有memory map,这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在debug'菜单下有memory map,这里修改

这个我也看了,可是在里面找不到对应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没啥问题,降低优化等级试试。

程序仿真时,运行到这个延时就会卡死,这是程序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仿真时,运行到这个延时就会卡死,这是程序文件

帮你看程序了,任务框架和配置上没问题,不使用调试,正常下载是否可以。

另外初始化线程和LCD线程里面都整个Delay

void LCD_Thread (void *argument)        // thread function
{
        while(1)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40,210,24,24,"WarShip STM32 ^_^");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TFTLCD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30,200,12,12,"2014/5/4");

                        osDlelay(100);
        }
}

void Init_Thread (void *argument)
{
        LCD_Init();
//        delay_init();
        uart_init(115200);
//        LED_Init();
        POINT_COLOR=RED;
        osThreadNew (LCD_Thread ,NULL ,NULL );
        while(1)
        {
                        osDlelay(100);
        }
//        osThreadNew(LED_Thread,NULL,NU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