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Mac下SES工程st-link调试环境搭建

楼主(2021-04-27):
环境基础
  • Big Sur 11.3
  • OpenOCD v0.11.0
  • Embedded Studio v5.42b
  • STM32CubeMX
  • stm32h750xb
SES 工程搭建
  • 新建工程
    • 默认使用 SEGGER 编译器
  • IDE整体配置
    • 添加Global Macros,这样在工程中就能直接用这个环境变量
      • Help -> Preferences... -> Build -> Global Macros
      • 框内输入:OpenOCD=/usr/local/bin/openocd
    • 修改TAB键为4个空格
      • Help -> Preferences... -> Languages

  • 工程配置
    • 添加预定义和头文件路径
    • Code -> Preprocessor -> Preprocessor Definitions
    • Code -> Preprocessor -> User Include Diretories
  • stlink调试环境配置
    • Debug -> Debugger -> Target Connection -> GDB server
    • Debug -> GDB Server -> Type -> OpenOCD
    • Debug -> GDB Server -> GDB Server Command Line 内填如下命令:
      • $(OpenOCD) -f "$(ProjectDir)/stm32h750xb.cfg"
      • stm32h750xb.cfg文件是自己写的openocd配置文件,放在工程根目录下,内容如下:
        # jlink  #source [find interface/jlink.cfg]  #transport select swd          # st-link  source [find interface/stlink.cfg]  transport select hla_swd          # common  source [find target/stm32h7x.cfg]
    • Debug -> GDB Server -> Auto Start GDB Server -> Yes
  • SES生成的文件说明
    SES生成的默认文件不用修改,我们只用把ST的HAL库和自己的相关文件加入工程就可以了

楼主:
markdown文件转过来的格式,关于stm32h750xb.cfg的没有写清楚,评论到下面了

# jlink
  #source [find interface/jlink.cfg]
  #transport select swd

  # st-link
  source [find interface/stlink.cfg]
  transport select hla_swd

  # common
  source [find target/stm32h7x.cf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只是做了点小事而已,不过我搜了全网,确实没有发现这样的教程

网友:
有钱人都是用MAC电脑的嘛

网友B:
在WINDOWS环境下点击 connnect gdbserver 碰到这样的问题:
Connecting ‘GDB Server’ using ‘localhost:3333’
Unable to connect to localhost:3333.
Check GDB Server settings and target connection.
See Output Window for GDB Server messages.

像是gdbserver 没有启动。请问怎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WINDOWS环境下点击 connnect gdbserver 碰到这样的问题:
Connecting ‘GDB Server’ using ‘localhost ...

windows上还是建议用keil或者jlink吧,如果还用这个的话,建议看下这个https://wiki.segger.com/Embedded_Studio_with_GDB_Server

网友:
我已经弃坑了,工具也需要生产力,MacOS写代码太影响效率了。

网友(2021-08-26):
这个只能用hal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