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多缓冲开启后窗口不显示了

楼主(2021-04-28):
我关闭三缓冲的时候,显示窗口正常,但是图片显示有问题。开启多缓冲的时候,图片显示正常,但是窗口就不显示了,这是为啥啊。对了,多缓冲和窗口使能存储设备我没有同时开启。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A:
多缓冲的情况下,图片显示有问题应该是多缓冲的移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缓冲的情况下,图片显示有问题应该是多缓冲的移植有问题。

老大,是这样的。我开启多缓冲后,显示流位图没问题,但是开启窗口就不显示。开启窗口使用存储,显示流位图有问题,窗口可以正常显示。我移植的自己糊里糊涂的,我上传代码,老大能帮我瞧瞧吗?

楼主:
这个操作系统的用的CMSIS RTOS2

楼主:
不知道我的附件发出来没

楼主:
关于多缓冲开启后窗口显示出错的问题

这是代码

网友:
1、你的DMA2D初始化为什么放在了GUI_Init后面
2、仅看你发的这个截图,看不出多缓冲是否有问题,使能多缓冲,你的底层配置也要有相应的设置